楼主(2005-04-18):
各位高手请帮帮忙!小弟在编程时遇到了一点问题:
在欧姆龙的编程手册看到关于比较指令,两个数比较,而比较的结果是25505、
25506、25507这三个标志位,如果是这样的话岂不是实现不了多组比较?
举个例子:用多路温度采集摸块实时检测并控制多个加温系统;欧姆龙的CPM2A
系列编程方法该如何?  谢谢

网友A:
每一组的比较条件不同,所以比较结果就会不同了!!怎么没办法作呢!!

网友B:
帮忙鼎鼎

网友C:
就个人认为可以用条件来控制比较,这样就可以实现多组控制。

网友D:
可以用温控器撒

网友E(2005-07-13):
我有先成的程序可以使用,我以前做过

网友F:
这里有OMRON的PLC编程实例http://www.hlp2.com/xscx/omron.htm

网友G:
可以的,大于 等于 小于 条件下都对应有不同的输出啊,下面再分别引用就可以了

网友H(2005-11-21):
每组的比较结果都用M记录下来,这样就可以实现多组比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