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18):
各位高手请帮帮忙!小弟在编程时遇到了一点问题:
在欧姆龙的编程手册看到关于比较指令,两个数比较,而比较的结果是25505、
25506、25507这三个标志位,如果是这样的话岂不是实现不了多组比较?
举个例子:用多路温度采集摸块实时检测并控制多个加温系统;欧姆龙的CPM2A
系列编程方法该如何?  谢谢

网友A:
偶是学生,刚开始学习PLC,不懂
向昌老爷子求助,他能解决

网友B:
一个一个比,在比较的后面紧跟所需要的标志位,以此来判别大小。

也可以用
1  多路比较指令:MCMP
2  表比较: TCMP
3  块比较:BCMP  ,  BCMP2
具体使用要看具体型号的编程手册。不具体说明。

楼主:
谢谢斑主  一个一个比,后面紧跟着标志位?
我是直接用温度采集模块采集模拟量来进行比较(多路的)
想直接用标志位输出,因为标志位只有一个,一组的比较结果不会影响其它的吗?

网友B:
一个一个比就是编程非常麻烦,速度也许有问题。
上面推荐的另外的指令比较合理。

网友C:
PLC见比较指令后就刷新25505、25506、25507这三个标志位一次。前面的并不影响后面的比较指令。

楼主:
谢谢斑主  我再试试其它的指令

楼主:
对啦,再请问斑主一下!
因为第一次用温度采集模块,而且手上只有一本PLC的操作手册(而且是旧版的
型号是TS002  四路采集
是不是和大多国产的一样,各路对应一个寄存器呀?是的话寄存器号怎么定义?
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