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18):
兄弟最近在搞一个实际的项目,但是缺乏实际经验,我想问一下一般连接plc与外部电气元件的电缆用什么型号,不知能否给予帮助,并且告诉我选择依据。还有我得plc是fx2n-128mr输出采用24v直流,然后每个输出端子先驱动24v的小型控制继电器,但是我不知道输出端电流应该算多少,2a一点嘛,但是这个好像是在交流220v的输出端子纯电阻输出电流。我接的是继电器属于感性负载,说明书上说是感性最大80va.如果我按2a×24v=48我觉得应该不会这么大,现在我需要确定输出端每点功率以确定整个系统的24v直流功率,但是不能确定输出端子功率,望高手指教,急盼回复!谢谢

网友A:
你可以用表测定小型继电器的电流。应该是100MA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