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18):
普通交流异步电机在低频下是不是容易烧毁??虽然低频时电流也相应很小,但是其散热是否就成问题??还有堵转、低频时启动转矩不够而不转时,更容易烧毁吗??
如果是这样,怎解决这个问题呢??用带什么样的电机???带温度保护的吗??还是有更合适经济的??

网友A:
我们所说的普通电动机泛指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一般又制鼠笼式,绕线式在使用变频器控制时,一般要短接转子滑环。我们知道,普通电动机的冷却风扇是装在转子轴上的,在低频下,电动机转速减慢,风扇转速也变慢,于是就出现了散热不利的问题。最普通的办法是加通风机,也就是外加散热风扇,比如轴流风机。也可采用变频专用电动机。变频专用电动机的原理和内部结构跟普通电动机一样,只不过它的冷却风扇是单独的,有专用发冷却风扇接线端子,冷却风扇独立运行。根据环境和经济两方面考虑,需要什么样的措施。比如说,只是普通环境下一般的发热,就可以只用个轴流风机对电动机吹风即可。如果是高温环境,考虑使用变频电动机,另外有一台轴流风机做紧急备用。

楼主:
低频,但是电机不要求转的工作情况下,一般能维持多久??
      针对普通和变频电机分别来说??

网友B:
楼主说:“虽然低频时电流也相应很小”,这个可不一定,但电压是肯定小的。
普通电机能坚持多久不好说,变频电机应该是能持久坚持的。

楼主:
由于工作的需要,电机要求时停时转,偶担心的是电机的烧毁,虽然变频电机性能优于普通电机,但是是不是也应该避免不转的情况??

网友B:
变频电机只要不过载应该没事。另外,如果工艺要求堵转,你如何才能避免?

楼主:
无法避免哦,但不知道哪些小功率变频电机值得选用哦??

网友A:
普通电动机和变频电动机在大体构造上差不多,但是功能上有点小区别,那就是磁通饱和。至于什么原因,还没玩透~~~~嘿嘿~~~~~~~~

楼主:
其实好的变频器像ABB里就有很多的保护,但考虑到经济因素,选用的变频器功能较少,于是希望电机可靠点!!

网友C(2011-03-22):
还是不太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