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师

楼主(2005-04-18):
本人最近遇到一台电动机,型号为Y225M-6,30KW,铬牌上称额定电流为59.6A,可是在电动机未加负载也就是未上皮带的情况下空转,测得的电流为50A,本人想问下各位大师,这机子正常吗?

网友A:
三相电流平衡吗,新电机肯定不正常,电流偏大,如果是大修过的电机就不好说了。

网友B:
你的表?正常吗?

网友B:
你是用什么方法检测电流的?50A,

网友C:
这情况我也遇到过,也许你大修过的缘故吧。

网友D:
顶楼大哥您能告诉我什么叫浮点数,它能与十进制数转换吗?
你告诉我之后,我一定告诉你问题的答案.

网友B:
这好象不是工控爱好者的做法啊

网友C:
6楼的朋友也不能那么说,50A的空载电流的确有点大

网友E:
三相电流平衡吗?电流偏大,如果是大修过的电机就不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