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18):
我所在单位的水处理车间有两台给水泵,一台是工频泵,一台是变频泵(变频泵采用ABB的),功率均为35KW,工频泵为变频泵的备用泵。请问采用什么方法能让两台泵均实现变频运行?(只用一台变频器)

网友A:
那你为何要用两台都变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所在单位的水处理车间有两台给水泵,一台是工频泵,一台是变频泵(变频泵采用ABB的),功率均为35KW,工频泵为变频泵的备用泵。请问采用什么方法能让两台泵均实现变频运行?(只用一台变频器)
备用,无须此法。价值上来说。

网友C:
用一台75KW变频器,实现一拖二

网友D:
有什么实际意义吗?

网友C:
有,在水泵扬程足够的情况下,比单台变频器运行更节能

楼主:
回复:
让两台泵均能变频运行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电机及水泵。因为两台泵所用的电机型号完全相同,变频泵电机基本上一年四季连续运转,而工频泵电机却几乎不用,并且供水压力无法控制。如果让两台泵均能变频运行,就能让两台泵轮流工作,并且供水压力可以随意调整。

网友E:
加个PLC算了。

楼主:
回复:
请问能否在变频器的出线端通过倒顺开关来实现两台电机的切换?如果不行,还有其他什么方法?(在尽可能地少增加设备投入,而且又保证安全的前提下)

网友E:
这个肯定不行。加接触器、PLC可以。

网友F:
不就是把一用一备,改为一拖二吗!加一个旋钮和两个接触器不就的了
PS:除非你想要同时变频或是自动倒泵

网友A:
你就是做个一拖二的恒压供水不就结了,这很简单,前不久我调过,你是否想要这方面的图纸?可提供

网友G:
你能买到那么大的倒顺开关吗?还有:倒顺开关的其中一付触头往往是不切换的,而且万一误操作了呢?这是有安全隐患的!还是尽量用接触器切换。而且不能接成双重互锁,只能采用触头互锁;同时两接触器的另一付常开并联后串入变频器的“运行”控制回路中,最好再加个时间继电器延时切换。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安全!
还有一点:两台水泵的出水是否都能经过压力变送器?不然的话就要移位了。

网友H:
同楼上,要用接触器,我们单位的增湿塔碰水系统就是这样,南京雄鹰自控提供的!

楼主:
回复13楼:
两台水泵的出水确实都经过同一个压力变送器(供水母管)。
请问13楼的长者,本人新手兼愚钝,能否画个简图?或者发个E-mail: fswandwf@sina.com.在此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