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18):
我想请问一下关于FX2N-16EX的扩展模块的S/S端子是干什么用的,它是不是和基本单元的COM端一样?在与基本单元连接时是不是可以与基本的COM端串起来!

网友A:
你的型号是FX2N-16EX-ES/UL的,输入是无源的,即要外接电源。S/S接+24V,X0--X7接0V时与普通FX2N-16EX一样。这种模块较灵活,可作源型和漏型接法(NPN/PNP均可)。

楼主:
哦~!明白,谢谢大吓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