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18):
ABB变频器恒压供水中遇到这样的问题:恒压供水中,我使用了ABB430的变频器,由于通过液位传感器作反馈信号变化很小。水池已上升了0.5米,但频率降不来?主要原因应该是反馈值没多大变化?如何办?急!!!

网友A:
看看你变送器的量程选对了没

网友B:
恒压供水,用液位传感器,应该说,不是很匹配的,恒压,需要随时关注压力的变化,传感器应该是线性变化的,因此变频器的输出频率是随压力的变化而变化,液位传感器仅仅是个位置信号,它的变化是有阶梯,出现你说的情况,是正常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恒压供水,用液位传感器,应该说,不是很匹配的,恒压,需要随时关注压力的变化,传感器应该是线性变化的,因此变频器的输出频率是随压力的变化而变化,液位传感器仅仅是个位置信号,它的变化是有阶梯,出现你说的情况,是正常的。
同意,我做恒压供采用的是压力PID调节器,调节还是挺灵敏的。

网友A:
大家可能误解楼主的意思了,我想楼主所说的恒压供水其实并不是恒压供水,他只是将变频器用与水塔的恒水位控制,不过他们基于的原理是一摸一样的.

楼主:
5楼说的就是我的意思,还恳请各位高手继续指点!!

网友D:
不知你的液位变送器是不是输出4-20 mA的?量程又是多大?
1.若你要测的液位变化小,而又选用大量程的液位变送器,那变送器给出的信号当然小了,建议你选一个合适你液位变化相合适的液位变送器.
2.建议你选用电压型信号的液位变送器(如:0-10V)等,电压信号比电流信号的传输功耗好一些.
3.选用高一级精度的液位变送器.
QQ:350342614

楼主:
再请问变送器的工作原理?

网友E:
变送器的原理很简单的,压力流量等信号转换成电信号(4-20mA)输出罗!!

楼主:
反馈信号中什么叫二线制和三线制?

网友F:
二线制没有向变送器的供电电源,三线制有

网友F:
其实,水位控制不要用PID调节。

网友G:
加大P值试试

网友G:
或者把模拟输入的高限减小(改变频器参数)

网友H:
主要是变频器的对信号的干扰
你检查一下屏蔽线是否接好拉

网友G:
楼主你赶快解决吧!再不解决这小问题可要闹大了!!
PS:好象ABB没有430这个型号哦

网友I(2005-05-28):
CPM2A型PLC有没有循环指令?
各位大虾:
     你们好!我是一名在校学生,对PLC特别感兴趣。希望大家帮忙我!先谢谢你们了!
     问题:
     1.   CPM2A型PLC有没有循环指令?如果有怎么应用?(我找了老师和很多资料
         《CPM2A编程手册》都没有找到答案)
     2.   步指令(SNXT   STEP)能作为循环指令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