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上应用变频器

楼主(2005-04-18):
现手头上有这样一个项目:甲方要求做恒水位控制,指定使用S7-200,ABB变频器。在水池中使用了浮球开关作为低水位报警,使用液体传感器给变频器提供反馈信号。在实现调中我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水位上升或下降了0.3米后频频为何还没什么反应?同时在变频器上(0127项)读取反馈值没什么大变化。如何办?广西南宁的项目

网友A:
看看变送器输出信号有没有改变

网友B:
恒压供水,用液位传感器,应该说,不是很匹配的,恒压,需要随时关注压力的变化,传感器应该是线性变化的,因此变频器的输出频率是随压力的变化而变化,液位传感器仅仅是个位置信号,它的变化是有阶梯,出现你说的情况,是正常的。其实恒水位也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