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接线

楼主(2005-04-18):
在变频器的进出线端子上,什么情况下可以直接用导线接上?什么时候得先压好套耳再接上?

网友A:
只要接线紧密牢固都可以,大部分的大功率变频器接线不需要压套。

网友B:
使用套耳是避免因为导线和接线端子因为接触面小,电流大而导致发热。这是低压电器必须注意的一个事项。主要用于电缆,也就是主线路的接线端子的连接,在导线与端子因为金属质地不同时,必须使用套耳,而且要镀锡。在导线与套耳有间隙不能压死的情况下,也需要镀锡。

网友C:
根据线径的大小,超过去10平方以上要用线鼻子

楼主:
30KW的用套套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