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18):
因工厂技改,更换原风机电机,并增加变频器,但电机功率加大,请问在原电缆基础上并行一跟同样规格的三相电缆对设备有无不良影响,为什么?     <电缆长有60米>

网友A:
只要载流量够,可以并行。

网友B:
理论上说可以,但是实际中可能会出现载流不均而导致电缆发热。如果不是临时设备,建议不要做这样的连接。举个例子:4平方铜芯硬导线的载流量不等于两根2平方铜芯硬导线并行连接的载流量。

网友C:
我认为是可以的,因为你的技改只是更换原风机电机,风机没有加大,所以电机增大的幅度是有限的,在原有的并行一根同样的电缆,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D:
可以,但要同样的电缆线,否则有一根发热。

网友E:
要注意电缆线的选择,否则可能有干扰!!!(高频干扰)

网友F:
要同样的电缆线,否则有一根发热。

网友G:
电机功率有加大50%以上吗?没有的话,这么作反而得不偿失!至少,换下的电缆不会当废品去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