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18):
380V
250KW
的变压器。上面的哪个吸湿器爆了,有什么隐患吗?
该怎么修复?
谢谢大侠指教!!!!!!!!!!

楼主:
自己来顶啊

楼主:
是我问的问题太弱资了还是你们都不知道啊

网友A:
如果是10KV的电力变压器,当然会有问题。空气会从吸湿器直接进入变压器,时间久了变压器油会含有水份,致使绝缘强度大大降低。后果......你自己考虑吧!

网友A:
至于修复,我看就不必了。买一个换上不就行了?

楼主:
这个问题这么严重啊!
可以直接换吗?那我明天去看看去!
谢谢师傅

网友B:
肯定要尽快处理呀!因为没那东西进出油箱的空气里的水气和杂质就过滤不掉,将产生两个问题:1、绝缘降低。 2、绝缘油的沸点降低。

楼主:
我还想问下
要是不处理的话,一般还可以安全使用多久
这个问题已经出现了6个月了!

网友A:
是完全爆开了还是只裂了一条缝?若是后者的话,勤换硅胶问题不大;若是前者就很难说了,一般来说长期运行的变压器会好一点。————还是多做几次变压器油的耐压试验吧。

楼主:
楼上的大哥
我发现是全部爆开了,硅胶都掉出来了,没有了!
我只是一个小电工,初级的!
不会做变压器耐压实验啊。我们根本没有专门的电工工具,就万能表,电工笔,其他的一般的五金工具!连摇表都没有的。
要是鸭脚板掉了的话,都要叫供电所来推,因为没有专门的工具!
大家说说我现在该怎么办??????????

网友A:
变压器油的耐压试验是要到电力部门做的。
鸭脚板是什么东西?是否高压跌落式熔断器(令克)?快去买一支令克棒呀!

楼主:
是啊是啊
鸭脚板原来叫令克啊
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