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19):
电弧炉高压柜用中置柜可以吗,由于断路器使用频繁,不知选用何种断路器为好,操作机构用弹簧储能的好,还是用线圈的好,操作电源用直流还是交流的好?

网友A:
电弧炉,比较频繁的闭和,断开,一小时要闭和4~8次,因此要求断路器有比较好的分断,关合能力,还要有比较好的机械结构和便于维修调试。中置柜有比较有利的,就是结构比较合理,寿命(机械,电气)还算可以,但维修维护比较麻烦,操作机构是弹簧储能,弹簧有个疲劳期,应该设法避免。
我的看法是机构尽可能采取电磁,稳定性要比弹簧的好,结构尽可能采用大空间的,便于维修维护。可以采用KYN28A,采用落地式的手车。

楼主(2006-11-10):
去年10月份开始采用KYN28A-12开关柜,配用的是ZN63A-12真空断路器(陕西宝光的)。到目前为止已使用一年,基本上还可以故障率较低,但现在使用次数到达一万次后真空断路器故障频繁,而且几乎全是机械故障,不知有没有机械寿命较长的真空断路器?VD4真空断路器如何?有没有使用过的朋友介绍一下如何?

网友B:
用固态继电器好了,寿命长.

楼主:
楼上的朋友,不太了解固态继电器,能否介绍一下?

楼主:
自己了解了一下,固态继电器好像不太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