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19):
请教下:西门子软启动和ABB软启动在性能和价格方面有什么区别?那种更好?如何比较2种不同型号的软启动的好坏?请高手赐教。非常谢谢

网友A:
ABB的不熟悉,但西门子的软起不能断电,否则内部数据丢失,请德国人了.那台软起是启动34000KW电机的.不知对你有用吗!

网友B:
据说西门子的软起比abb的贵5%,西门子的最好型号3rw22,我们在用两台,75kw,250kw,损坏过一台象是3rw44的,还有一台abb的250kw,使了快3年没问题,推荐abb,听说施耐得也不错

网友C:
西门子的不错呀,,当然不是乱给您推荐.以前有过客户说买了后是质量的问题,其实后来经维修专家查证,是买主自己没有正确使用才造成机器损伤的.我这有西门子3RW30-22-34.最近新推出的3RW40的也很不错,体积很小,并且功能强大.如果您是要用在水工业上面了,这款40是您最佳的选择.
      服务至上,技术为先,创新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