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19):
一个工程,需要八台变频安装在同一个房间里,当然是希望排的越近越好了,(变频分别是从,11KW~25KW ) 它们安装的时候,两台变频之间距离要多大才最合适呢,会不会干扰呢

网友A:
我不知道你用的变频器是什么型号的,我用的变频器是西门子MM440的,它的安装要求如下,可以供你参考:
1、可以并排安装,中间不需要留空隙。
2、当一台变频器安装在一台变频器之上时,其上下都要留空隙。容量赿大,所要留的空隙赿大。
总之,变频器安装时,要保证变频器的通风良好,要有良好的接地。

网友A:
要保证变频器要有良好的接地,并且要求所有的变频器共用一个接地母排

网友B:
相对来说,国产变频器就存在相互干扰问题(不是全部),我就做过类似的项目,4台变频器装在一个控制柜内,结果就出现相互干扰问题,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只好更换变频器。
据生产厂家说是cpu板的gnd处理不好,干扰是从地线上过去的。

网友C:
楼主的问题在各种变频器的使用手册上应该都有。认真看一遍就行了。

网友D:
西门子的确实是没有什么干扰。
我们的加了电抗器。

网友E:
我们用过明电舍的七八台放在同一个柜里,没有出现什么问题,不过都是些小功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