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19):
我现在正在做用plc控制一个电液比例压力阀。现在需要输出量与时间成一次函数输出,在梯形图中我现在还设计不出这个程序,不过想在plc外面加个PID控制什么的是不是就可以了???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现在大多数PLC通过程序可实现PID控制,比例控制简单的了

网友B:
可以直接用PLC中的PID功能块实现啊!

网友C:
1.也可以用时间累计的办法,加大输出.并可以设定最大值;同样用递减来减少输出.
2.也可以用PID,(但是PID的参数设置,估计你搞不定).

都说PID简单,请问Kp,Ki,Kd设置多大啊.
哈哈哈哈...靠实际去摸索?!!
不能预先给出?!!!!
愿意同高手探讨.

网友D:
进口的电液比例阀控制板本身就带比例积分,力士乐得版子还可对他的比例阀进行优化,就像西门子的优化似的

楼主:
谢谢指导,我也是想要用随时间而增大输出,不过在输出方面我不知道在plc梯形图中该如何编辑,如果能用c语言那样用循环语句自动增加当然好了,不过我不知道plc输出方面是否也能随时间不断增大输出,该如何编写,请再指点,谢谢~!~

网友E:
你要是准备用循环的话,在PLC里实现完全是可行的。编个子程序,转来转去还是挺好玩的,呵呵。

网友F:
一般的PLC都有PID控制模块,很方便的,只要将一些参数设置好即可使用!

网友G:
外接一个比例放大板,通过PLC的DA输出去控制比例放大板,这样可以根据时间的大小来自动调节比例阀的输出。

楼主:
循环的话我明白如何编,但是要在循环中如何实现输出量每次都有增大呢??总不可能每次输出用不同的输出口吧,我想问如何对同一个输出口在循环中使它的值变化,请高手明指,万分感谢~!~!如果对我提的要求不是很明白的话请提问,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