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19):
最近我在自学西门子编程手程,我了解到它的基本数据类型分为7种,分别是BOOL;BYTE;WORD;INT;DWORD;DINT;REAL
  我因文化基础差,搞不懂这个REAL是什么意思? 只知道它是浮点数.它到底是派什么用的,它能与十进制数互相转换吗?

网友A:
浮点数就是带小数的数值,其它都是整数。
西门子中有指令可以进行浮点数和整数间的转化,但转化后浮点数的小数部分就去掉了。

楼主:
我想再问一下,什么情况下要用到浮点数计算.谢谢!

网友B:
如果你的数据有0.00345之类的话,我想应该要用到实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