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19):
变频的大小,电位器的大小,有没有选用的标准

网友A:
你是说外置电位器?应该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变频器需要的是0~5V或4`20ma的信号,变频器基本都是这样的,但对电位器,一般要求是1k~5k,容量不能小于0.5w
我也很菜啊

网友B:
楼上的回答正确,电位器没有什么严格要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回答正确,电位器没有什么严格要求。
对,是要求很低,只是一个简单的分压电路。只是太大时显示不稳定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是菜,呵呵,

网友D:
一般不小于0、3W,5K。最大不可以超过10K。

网友E(2005-06-14):
10k最通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