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动转矩的问题

楼主(2005-04-19):
我是做自动旋转门的,我们采西门子MM440变频器控制两台电机,原来在急停时采用电机抱闸,后来由于采用此方法时门停得太快,门抖得厉害,又采用OFF3急停制动,使用后效果还可以,门停得比较柔合,但就是因为自动门旋转时由于惯性比较大,门急停后还要向前冲将近20CM,把OFF3急停时间减小后也无效。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我们应采用什么样的制动方法更好些?还要门不要停的太猛,最好急停后,门向前冲的距离小于8CM。

网友A:
加制动电阻,设置成无传感器的矢量控制模式(20)。
如果是2台电机,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带的。估计也行。

楼主:
不行呀。两台电机不是只能用V/F控制吗?

楼主:
是一台变频器同时拖动两台电机

楼主:
送大家一首歌,边听边回复

网友B:
试试dc制动

网友C:
试一试SEW减速电机(带电机制动且制动转矩可调)。

网友D:
是啊,楼主可能不是带制动的电机吧
还有定位时不能频率调的低点吗?急停对电机不是很好的阿

网友E:
把速度变化的时间参数设置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