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谁可以提供一下NT31C软件吗?

楼主(2005-04-19):
(无正文)

网友A:
找到了吗?如果还没有,请和我联系。加我qq

楼主:
谢谢斑主,已经从供应商那里拿到了,还拿了CXP5.0等软件 :)
同时再向斑主请教一个问题。。。
在支持软件上随便弄了个画面,但画面怎么也送不到人机,
不过我试过把原来的系统程序删掉,也可以从电脑重新下载进去,
就是画面下载不了,
要怎么设置才可以呢?
情深等待回复。。。谢谢

网友B:
连接——下载——画面 如果还不清楚到
http://www.omronservice.com/
找资料。

网友A:
应该不会。只要能联机,下载程序很方便的。
通讯设定是否有问题?变换COM口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