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19):
请教各位两个问题:
    先谢谢各位。
    我刚开始接触PLC,是西门子S7200系列。有2个基本问题请教:

    1、对于Profibus DP总线,我想选择双屏蔽双绞线,请问这个型号如何确定?

    2、对于每个PLC的电源输入部分,有一个接地端子(交流输入)。我有多个PLC,这些接地端是应该单独接地,还是可以利用电力电缆的中线串到一起后单点接地?

    再次感谢!

网友A:
profibus我不懂,另一个问题,我想每个PLC应该单独接地,尤其是接地不能串联,在其它的电气系统中也一样。

网友B:
多个PLC接地端是应该单独接地

网友B:
不管何种总线,都应该有固定的电缆型号.
据我所知道:图而克,AB的总线的形式不是双屏蔽双绞线.而是一根4芯电缆.

网友C:
Profibus DP的物理层是RS485传输,我公司的此种电缆(国产)型号规格为:
RS485(A) 1 pair 18 AWG 150Ω.
     如环境干扰恶劣,建议使用铠装型电缆:RS485-22(A) 1 pair 18 AWG 150Ω,使用时铠装层两端接地,屏蔽层一端等电位接地。此方案经大量工程实践证明:可靠!
     美国AB公司的DeviceNet总线,为两对双绞屏蔽(分别屏蔽)线 ,一对用于信号传输,另一对用于供电 ,所以,三楼误以为4芯电缆。
     详情请来电:
     朱恩清  13064880370  hdsr178@yahoo.com.cn

楼主:
谢谢各位!

对于接地的问题,可能我没有表达清楚。
我是想把所有的PLC接地连到一起,最后总的单独接地,相当于一根接地总线,每个分别挂在上面。
可以吗? 目的是为了避免每个PLC都要打地网

网友D:
2:你这样接地可以,但要避免地线断线。
1:PROFIBUS-DP的电缆在要求不是很严格的时候可以用屏蔽网线(超5类),但一定要其中的一对线(一共4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