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19):
请高手帮我分析分析,为什么我们单位控制机列的PLC总是会死机.
以前这个问题也偶尔会出现,应该属于正常,但自从被老鼠咬坏了一根24V和220V共线的16芯线之后,虽然修复,但每天至少一次会出现PLC Link Failure,请教高手,可能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A:
可能是干扰的原因,看重新接线后是不是抗干扰性能降低了。

网友B:
换根线看看撒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根线看看撒
还是不可以就换个机子看看拉。一试就知道是不是硬件还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换根线看看撒

网友E:
什么型号的PLC?

楼主:
315-2DP.

被咬坏过的线,其中在主操作台显示3台风机状态的6根线已经拆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