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19):
一般2相混合式步进电机转速多少啊 。不是步进角,而是不用细分驱动器的转速
另外请教各位高手下,细分驱动器除了能细分步进角外,能不能调转速的?
如果可以调的话,一般最小的转速是多少啊,比如说2转/分或者多少

网友A:
步进电机可以做到2转/分,1转/分也可以,看你怎么控制了,细分可以调转速,问题很多,如果有需要不妨大家沟通一下,010-61802338 ,010-51513516

网友B:
步进电机的应用,通常在每分几百转范围下,如果有步进可以转到一千多甚至两千转,这已经可以作为卖点来宣传了。
细分与转速关系不大,细分可以改善低速性能和加减速的性能,不过,不能真正降低最小转速,或增加最大转速。

网友C:
步进电机的转速是由你给的脉冲频率决定的,电机整步运行时每转200个脉冲,如果你给的脉冲频率是10HZ,那么电机的转速是10X60/200=3转/分.如果脉冲频率是1HZ,那么电机的转速是1X60/200=0.3转/分.
     驱动器细分是为了改善电机运行特性,提高定位精度,把一整步分成若干等分走,这样电机的运行步距就小了,震动也小了,可定位的点也多了.也就是提高了定位精度.
      步进电机的转速总是由你给的脉冲频率决定的,细分时也一样,如果驱动器是10细分.脉冲频率是10HZ,那么这时电机的转速是10X60/(200X10)=0.3转/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