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避雷问题

楼主(2005-04-19):
各位论友:
   请大家发表一下对变频器避雷的高招吧,最好是经济实用,谁如果有这方面的实际经验,那真是再好不过了.

网友A:
不告诉你(其实是我不知道)
关注!

网友B:
最安全的方法是装避雷针。:)

我个人认为最实用的就是接地,用大导线严谨的接地。

网友C:
没有什么直接简便的方法直接使变频器避雷,这些防护一般做为上级保护实施,比如单位配电室要做避雷保护,配电室周围的高层建筑安装避雷针,配电室内配电柜装有专门的避雷柜,内设室内安装式避雷器。而这一切的前提是避雷接地可靠,每年春天都要使用接地摇表检测一次避雷接地电阻值,避雷接地电阻要确保在10欧姆以下。变频器的接地应该是保护接地,其他的还有工作接地,工作接地的要求是阻值在4欧姆以下。

网友D:
同意楼上的!还有你的电机和设备都要有明显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