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19):
各位老大,本人手头上有一士林 A1-12MR PLC,因与电脑连接线找不到了,找了半天也找不到!因为A1-12MR PLC 的数据线是15针,其它的没法用,请问各位高手哪里可以找到,是否有其它方法可自制一根? 拜托了!!!!!

网友A:
士林A1即三菱F1不能直接连接,需要转换器。难找!

网友B:
需要配通讯模块才能与电脑联机;
或用手编器可安装在F1上直接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