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20):
25MM铜芯跟25MM的铝芯线在接头的时候应该怎么接?
是接在房顶上面风吹日晒的,我没有专门的接线头,望各位师傅指教!
该怎么接,接起来应该注意些什么?

网友A:
用铜铝过度接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关注中!

网友D:
如果是绕接就在接头处镀锡,压接就用铜铝过渡接头。

网友E:
我和楼上的接法一样。

网友F:
用铜铝过渡鼻子

楼主:
我没有专门的鼻子啊!!!
我是饶接的,长度大楷20CM,难道全部都要镀锡的话是件很麻烦的事!!!
我现在在接好了后加上低温黄油(是听一老师傅这么说的),请问:有什么效果!

网友G:
防水防潮!----电化腐蚀的发生必须有水参与。

楼主:
你的意思是说低温黄油的作用是防水放漕了吧!!谢谢指教
还有我是不是只要做好防水的话,就一切OK了!!!我的接头是在房顶上面!!!

网友D:
本人愚见 :填充接头处防止接触不良接触电阻增大温度升高,隔离空气和水分,防止最基本的腐蚀发生;"黄油"书名:钙基脂,钙在元素周期表排在铝和铜之前,阻止电化学反应.

楼主:
哈哈
那你的意思就是我做的对了吗?

网友G:
理论上说是这样。但实际上你能确保铜铝接触处绝对没有水份(空气)存在吗?不过话说回来,做得好一些,接头寿命自然会长一点的。
11楼的说法令人有些啼笑皆非。照你的说法,那去找农民要些钾肥裹在接头表面,不是更有效吗?钾的化学活性还排在钙之前呢!还要说明一点:“黄油”只是对润滑脂的统称,而润滑脂的种类繁多,光本人知道的就有钙基、钠基、锂基,还有复合的等等。

网友H:
只能用铜铝过度接头。

楼主:
谢谢师傅指教!!
以后还是去买接头好了!

网友D:
13楼的兄弟,首先声明了的那是本人的观点,你说黄油是对润滑脂的统称这首先就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我也知道锂基脂和钠基脂,但他们的颜色都是深褐色的,只有钙基脂的颜色的黄的,所以俗称“黄油”,还有,难道你没有学个电化学吗?铜铝对接搪锡不就是那的道理吗?
谁的对错往后看,自有定论。还有告诉你他们几个区别就是耐温不同,一般钙基脂的最大温升约为75度,而钠基和锂基约为95~125度。

网友I:
壓線就好,如繞接最好長點,但要做好密封以防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