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20):
手头有一普通电机长期在70%以上的负载下频繁启动,频率至少有10次/分钟,请各位高手如何在电气来保护电机缺相和堵转。(经常烧毁电机。)

网友A:
装一电磁启动器跟热保护器,这样可以吗?

网友B:
换台适当工作制的电机

楼主:
装热继电器没用,因为启动电流很大。电机为0.37KW直接启动。请问各位就这种电机在这种情况下有什么好的办法。谢谢!

网友C:
频率太快了,普通电机恐怕不行。我单位洗衣机正反转换是30秒,都烧了两回了。换电机比较实际。

网友D:
用两个380V或三个220V的小型继电器,分别以开口三角形或Y(须接零线)接在接触器的进线端常开触头串联在电机控制回路里,这样可以对因某相熔丝熔断而造成的缺相提供有效保护。这也算是在这种特殊情况下的特殊办法吧?
估计这台电机是用在自制的简易探边装置上的吧?每次启动后运行的时间都很短暂?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干脆就在接触器的线圈上并联一SJ,以其延时闭合的常开作其自锁触头,而延时打开的常闭则串入控制回路(这里不用考虑两触头的时序)。这样,一旦电机通电时间过长便能自动切断电源了。不管是缺相还是堵转!
这种工况的电机用常规办法是无法保护的。

网友E:
装只变频器试试,国产的0.4KW变频大约800块钱左右!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用两个380V或三个220V的小型继电器,分别以开口三角形或Y(须接零线)接在接触器的进线端常开触头串联在电机控制回路里,这样可以对因某相熔丝熔断而造成的缺相提供有效保护。这也算是在这种特殊情况下的特殊办法吧?
估计这台电机是用在自制的简易探边装置上的吧?每次启动后运行的时间都很短暂?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干脆就在接触器的线圈上并联一SJ,以其延时闭合的常开作其自锁触头,而延时打开的常闭则串入控制回路(这里不用考虑两触头的时序)。这样,一旦电机通电时间过长便能自动切断电源了。不管是缺相还是堵转!
这种工况的电机用常规办法是无法保护的。

继电器装载接触器下口可能更好一些。如果可能予埋一个温度开关引出先接如控制回路

网友D:
“继电器装载接触器下口可能更好一些”???
这样还能工作吗?!好好想想再说也来得及!!
另外,如果该电机真是用在我说的那种场合的话,建议不要装变频器。实在要装一个试试的话,功率不要小于0.75KW!

网友G:
换台适当工作制的电机,装只变频器试试

网友H:
如果是Y星接法的有个方法可以试一试,将星点的短接线拿掉,就可以引出3根线,接接触器上装头.下装头用短接线短接,电机原来的3根进线接一个带整定电流的小空开直接接电源.控制接触器来控制运转.这个是从一个进口机床的油压站得来的,只不过原电路是用可控硅来代替接触器的,原理一样,你可以试一试看.

网友A:
好多高手啊!~!!!
好佩服你们啊

网友I:
如此频繁,应当用机械离合器

楼主:
这个电机是用在冲床旁边的送料器上,冲床连续冲裁时,带料离开一个检测点延时一、二秒后开始送料,到带料再碰检测点停下。电机是星型接法,由于空间有限无法在机械上作大的改进。我也装过0.75KW的变频器,但变频器会过载。所以经常因缺相或机械卡住而烧毁。哪位朋友有机械离合器方面的资料啊。

网友D:
你早说明白嘛!
象这种情况,最简单的办法是装一电磁离合器,而电机连续工作。这样一来,保护的问题不就不存在了吗?

网友J:
你是哪的~~~~~电机可以换大点的为好~~~如果电机发热太大~~可以考虑换台力拒电机~~

关于缺相和过流可用(电子电机保护器)很管用的~~.

如果想自己DIY的话也可以的~~~在电机的三相电源上分别接上一个2.4UF/450V的电容器, 把三个电容的另一头接在一起~~形成一个星形联接点,再在这个点上加上电阻和小形继电器~~就可形成很有效的缺相保护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如此频繁,应当用机械离合器
支持!

网友L:
也不知你那电机是用在什么地方,起动那么频繁,你最好装一个离合器不就解决了吗?

网友M:
用智能电机综合保护器试试看

楼主:
用智能电机综合保护器试试看
楼上的,哪里有这东西?

网友N:
15楼的方法最简单。

网友O:
[灌水]
可以通过使用保护器实现缺相,漏电,过负荷的保护。堵转。可以调辅助点可以实现的,是最简单的办法了

网友P:
不管用什么方法保护,元件加的多相对故障点也会增加,同意 15 楼意见加离合器。

网友Q(2005-05-21):
用电动机保护器,很灵的,也比较便宜

网友R:
可用17324DIY一个检测相电流的保护器,不过要在三相上绕三个感应线圈,也很容易,
原理是当缺相时另两相电流增加,324输出信号驱动继电器,当堵转时三相电流均超过设定正常值,324输出信号驱动继电器,一切OK!
要图的话我可以发给你!

网友S:
不知道你的电机的额定电压、额定电流

楼主:
谢谢25楼的朋友,我还没找到好的方法.方便的话把图发给我好吗?谢谢了
26楼的朋友,我的电机时370W ,380V的.因为一直工作在启动状态,负载电流很大的.有3-4A.

网友T:
70%的负载是你猜的吧?容易烧、经常堵转而且启动电流大,你的电机肯定选小了,换大吧

网友U(2005-08-06):
送料器电机10次/分钟频繁启动,经常因缺相或机械卡住而烧毁.
不如改用气动送料.

网友V:
要看现场,还有负载的情况.办法肯定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