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该如何选择PLC

楼主(2005-04-20):
我现在需要一PLC,用于来自5个单元模块的信号采集和控制,作为下位机.有些量为模拟量,我请教一下,我该要什么样的PLC

网友A:
三菱FX2N吗!精巧便宜,性价比高。就用它了。

网友B:
反对!  坚决抵制狗日的货

网友C:
你可以根据I、O口和模拟量的多少来选择,我建议你使用西门子的S7系统PLC,该PLC功能全,指令丰富,我想能实现你的目的。

网友D:
是的,新型的S7200不错

网友E:
三菱的与OMRON该选择那种PLC??有那位可以详细一点说一下PLC的该如何选购??小弟在这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