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20):
各位仁兄,请问工业机械手的的控制软件应该用什么语言来编写?
接口如何处理?以及相关的一些情况。
谢谢啦!

网友A:
就是不知道你是用什么做的了,以前在学校里面做的六自由度机械手用的是单片机控制!语言当然用C和汇编了

楼主:
哦 我做装配用机械手
plc可能不行,请问你有这方面的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