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20):
加上USB接口转RS232的连线后,与PLC通信时,三菱与欧姆龙都可以,但与西门了通信时,只能上载而不能下载,请各位高手指点,不甚感激!!!!

网友A:
帮你顶!等高手来!

网友B:
你没有打补丁,你也可以升级你的编程软件

网友B:
西门子官方网站有补丁下的

网友C:
对,同意楼上的,我下过。

楼主:
西门子官方网站有补丁下的,试过,但现在下载不了,我想问各位高手,软件升级到什么版本才可以,需不需要补丁了。望各位指点!我西门了的经销商说,电缆也需更换的,是这样吗?

网友D:
看看你的软件吧!以前碰过PROFACE人机也是只能上不能下后来重装软件就好了

网友E:
你用的是笔记本电脑吧?有些用USB转232和PLC连接的时候是有点问题,那是因为USB到232转换器的问题。建议直接用西门子USB的编程下载线,那就不需要把USB转成232了。这个时候需要给你编程软件升级,西门子的网站上有的,应该是相当于SP3了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