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20):
运行环境:WinXP SP1+Step7 v5.2+WinCC v6.0+Siemens 300

有时候计算机与PLC通讯会中断,在WinCC中PLC采集的数据变灰,
重启计算机就又正常了,过几天又会中断,
线路也检查了,应该不是接线的问题,
监控现场计算机不能老重启呀,请大虾指教!

网友A:
我估计是干扰的问题,看看PLC附近有没有干扰源,尤其是强的干扰源和高频干扰(如变频器载波如果太高,而PLC离变频器又太近的话,变频器容易干扰PLC,会出现你说的那种现象。

楼主:
PLC在控制柜中,柜子离墙1.2米,靠墙是UPS在柜子后面,PLC在前面,
柜子在中控室,一台计算机,没有别的了,
应该不是干扰吧?

网友B:
线路中是否有干扰?

网友C:
会不会是软件有问题。

网友D:
应该软件不会有问题吧,毕竟大家都这么用。好象以前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估计还是线路有问题,或是受到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