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20):
我是即将毕业的自动化学生,应聘了个关于plc的职位,对方要求必须熟练使用autocad.我找了点教程来看,可是就没发现它在plc中用什么作用!难道是用来花梯形图吗?那不是大材小用了吗?
呵呵,这个问题很菜鸟!知道的哥们姐们给我说说,谢谢!

网友A:
做PLC的免不了要画电路图呀

网友B:
两者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C:
用来画电气图的

网友D:
没错,两者似乎没什么联系。可是你用PLC来做什么呢,应该是自动控制及相应的系统吧,它少不了与外围的接口或设备联系,在设计时,这是必须清楚,是要给客户知道的。
AUTOCAD在目前多用于表示PLC与外部联系的方式或关系,也给以后调试,修改,维护提供现场实际的状况和依据

楼主:
照楼上的意思,似乎是用来画电气图的,只应用到cad的2维画图就可以了,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D:
我想是的

网友E:
一般做PLC技术的都要会一点AUTOCAD,只需要画些简单的连接图就可以了!

网友F:
AUTOCAD其实是在实际工作当中最基本要会的东西.

网友G:
autocad是用来画施工图 电气图 等二维图形,三维的用不上,当然你也可以使用微软的viso及国产的电子图版还有专用的其它方面的电气图设计软件来画.

cad是比较专业的!和梯形图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用viso和电子图版是比较快捷方便的.

工控的核心是要学好PLC的编程,上位机要学好组态工具的使用,自已用VB和DELPHI编也好!

网友H:
三维并非完全没用。
很多时候传感器的位置用三维图标示比二维图具有更大的优越性。

网友I:
AUTOCAD用来画施工图

网友J:
我看画电路图用PROTEL 99 SE 要好过AUTOCAD

网友K:
觉得会PLC还是会一点绘图基础可以绘制工程图。

网友L:
画电路配线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