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调速程序

楼主(2005-04-20):
用S7-200怎样实现对变频器的调速?望各位老师赐教!谢谢!!学生先在此谢过.

网友A:
调速有两种方法:1、通讯调速,可以采用USS协议进行通讯调速;2、端子调速,一般变频器都应该有两个或更多端子应对一个固定频率,当该端子为1时,变频器输出该端子对应的固定频率,因此,可以利用PLC的输出来使变频器相应的端子为1,从而改变变频器的速度。

楼主:
可不可以用D/A模块输出模拟量来控制变频器?

网友B:
一般的CONVERTER都可用D/A给定

楼主:
利用PID可不可以对变频器调速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利用PID可不可以对变频器调速

走弯路了.
前面几位已讲了方法.

楼主(2005-05-23):
谢谢,各位的赐教!!我知道怎样编写调速程序了。再次谢谢各位!

网友D:
还没试过用通讯控制的,有机会实践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