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20):
--||------------------------------------------------------------------[MOV      K1X3C      D103]--
SM400

---||------------------------------------------------------------------[MOV      K1      K2Y128]--
M2

[=   D100    H1]------------------------------------------------------------------(M100)
请问上面三段具体是什么意思?K代表什么?D 代表什么?H 又代表什么?谢谢!最好能讲细一点,嘻嘻!

楼主:
--||---------------------------------------[MOV      K1X3C      D103]--
SM400

---||-------------------------------------[MOV      K1      K2Y128]--
M2

[=   D100    H1]-------------------------------------(M100)
请问上面三段具体是什么意思?K代表什么?D 代表什么?H 又代表什么?谢谢!最好能讲细一点,嘻嘻!

网友A:
哎!
还是说一下吧;
K表地十进制;
D表示数据寄存器;
H表示十六进制,在特殊模块内使用表示通道;

网友B:
多看点书吧,不要书到用时方恨少.

网友C:
[MOV      K1X3C      D103] 指令表示把X3C到X3F四个输入端口的状态值写入(传送)到寄存器D103的低四位。【MOV      K1      K2Y128]--表示把二进制数00000001写入Y128~Y12F,结果是Y128位ON,Y129~Y12F均位OFF。我也是初学,不知理解对否?请各位指正!

网友D:
道理是对的.
   但是有Y128,Y129这个元件么?

网友E:
--||---------------------------------------[MOV      K1X3C      D103]--
SM400
K1X3C--这个指令是错的吧.
我记的三菱的应该没有这样的吧!

网友F:
这个程式根本不是三菱PLC的程式,如按程式上分析应是五楼朋友说的是对的,

网友G:
找Q系列的资料看看吧。

网友H:
六楼的老兄,多看点书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六楼的老兄,多看点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