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20):
小日本的东东就是不好,变频器老烧制动单元.

单位三台行车上都安装了同一型号的变频器FR-A540L 90KW设置和线路安装一样,安装了3个制动单元和电阻(三菱配套选件),但其中一台行车变频器老烧制动单元,制动单元被烧后变频器显示欠压保护,最开始烧了1个制动单元后,变频器无法起动,一起动就显示欠压保护,换了一台新变频器后又连烧了2个制动单元,P和N之间通了,断开P,N后可以起动,接上制动单元后也不显示欠压保护,但我们不敢再试了.

还望各位老师指教一二,本人非常急的

本人QQ号:410557727    注意:变频器

网友A:
不对呀。
出现欠电压后,断开P,N也不可以运行呀。
这个现象我碰见过,
要检查制动电阻的,还有外围电路,漏电了。

楼主:
谢谢,我去检查一下

网友B:
唐山的一个钢厂的三菱变频器也和你们一样。我们现在用西门子的MM440就从来不出问题。

网友C:
制动单元的容量够不够,制动电阻的功率现制动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