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是什么啊

楼主(2005-04-20):
请问一下,软启动是到底是什么回事啊,

网友A:
呵呵?专业技术里融入了生活情感?让这种枯燥乏味的东西也绚丽多彩了?哈哈?很有创意呀。看来这里的工控GG、DD、JJ、MM们还都是些热烈、执著的“情种”呢。真是欣欣向荣,太好了。
楼主的题目由商榷之处,比如,一般的情况都是讲“郎才女貌”,昨天看了央视的一个节目,介绍中国的“蜘蛛侠”,阿里巴巴网站的老总,他强调一个观点,男人的相貌与智商成反比!哈哈?那帅哥的帅应该怎么理解呢?是风度、气质、智商的综合成分吧?而不是外表的美。而姐姐、妹妹的靓,就是漂亮了。这使我想起了电影“巴黎圣母院”。嗨嗨,离题太远了。
电动机的软启动?哎呦,怎么解释呢?他的由来一定是从电动机的”硬启动”而来。硬启动就是直接启动了,硬启动(直接启动)的启动电流是电机额定电流的多少倍呢?好像是3-5倍吧,甚至6倍呢。直接启动(硬启动)时,这种超过了电机额定电流的情况,给电机本身的制作工艺、结构都带来了许多受到制约的问题。所以你们是否注意了?电机的轴很粗,似乎不可理喻,根本用不着这么大的剪切力呀?其实就是因为过去没有软启动,而硬启动突如其来的过载5-6倍的启动电流所带给电机的启动冲击转矩,会把电机轴扭断的。这就是电机轴为何设计得很粗的原因之一呀。对于小功率的电机,直接启动尽管电流很大,启动时的冲击转矩对电机而言很大,但对机械的强度抗冲击性还是可以承受的。对于大功率的电机就有问题了,启动时所造成的过载冲击,机、电的强度与容量设计都是很棘手的。而且造成很大的附加成本。
正因为如此,人们开始动脑筋解决此问题,并发明了软启动。软启动顾名思义,就是不直接启动,而是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启动。比如在电机的输入端一点一点地把电压从0升高到额定电压,频率由0渐渐的变化到额定频率,这样电机在启动过程中的启动电流,就由过去不可控的过载冲击电流变成为可控的、可根据需要调解大小的启动电流。电机启动的全过程都不存在冲击转矩,而是平滑的启动运行。这就是所谓的电动机的软启动。
现在的软启动有两种做法,一种是采用专门的软启动器实现软启动;一种是采用变频器控制实现软启动。而传统的软启动的老办法已经很少有人在用了。这里不再累述。

网友B:
wo shuo xia le

网友C:
各位同行:想自己做节能型交流电动机软起动器吗???需要“交流电动机软起动器主控制板”及:资料"的可联系:ruanqidong@163.com或ruanqidongqi@163.com或至电:0536-6998609
{该软起动主控板具有:1:软起软停时间可调。2:可选坡起动,脉冲突跳起动,恒流起动起动方式。3:输入电源不分相序。4:可选节能在线运行及接触器旁路运行。5:主板触发脉冲峰值可达5A,能驱动所有可控硅!6:主MCU为专用8位单片。}

网友D:
讲得都挺好。

网友E(2005-10-04):
     顶楼的大虾好高啊,佩服五体投地,在哪里高就啊。有空可以交流一下吗?认识你很高兴的啊。

网友F:
直接用个变频器不就得了,还可以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