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实际应用中的问题

楼主(2005-04-20):
下图是ABB变频器PID的接线图,哪位长者能发表一下意见"PT"和"mA"分别是什么意思?实际应用中如何接压力反馈线?且变送器是如何工作?工作原理?

网友A:
PT是指温度传感器,MA是指温度变送器的输出信号,再经PID处理来控制变频器!

网友B:
不是压力反馈线吗?怎么又有了温度信号!

网友C:
PT是指变送器信号,MA是指电流信号,一般是指4-20MA。

楼主:
怎么2楼和4楼的有矛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PT是指变送器信号,MA是指电流信号,一般是指4-20MA。
OK!

网友E:
PT就是接闭环控制时接压力、流量等变送器信号。
mA是与PID无直接关系的,属于模拟输出,需要的话再接,可以连接到很多地方的

网友F:
为什么要死扣书本呢?难道书上画了一个PT(变送器),就只能用PT了?既然知道反馈信号是0~20mA了,能满足要求不就的了.书本也不能把所有能输出0~20mA的设备都画上吧!

网友G:
PT是外部输入变频器的频率给定信号
mA是变频器输出的摸仪信号 供外部监视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