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20):
我用的PLC是西门子S7-200,组态软件是WINCC V5.0,编程软件是STEP7,请问:怎么实现STEP7和WINCC V5.0的连接与通讯!

网友A:
啊,这两个还要通讯,干吗用?

网友B:
简单!拿线接起来啊!

楼主:
就是用WINCC做一个动画演示,用STEP编程,在PLC上控制,动画反映控制的现象,我不知道怎么让WINCC和PLC通讯,或者是WINCC和STEP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