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21):
我是一个小电工,我刚装了一个水泵,7.5KW的!我现在是直接接触器启动,我刚才看了你们说的星三脚启动,我请教你们下,星三角启动该怎么做,要那些材料!

网友A:
如果是时间继电器自动转换:3个交流接触器1个时间继电器1个热继电器一个空开,按钮、导线若干,电路图不好画上来(你可以在书上找)

网友B:
N多书上都有,自己找找吧~

楼主:
可是我手头上没有那样的图
不知道那位可以帮我传上来吗??
小地在这里给你下跪了!!!

网友C:
兄弟,  不要乱接呀, 自己先买些书看看,再做几个实验,在去接你的设备不然会出问题的。

网友D:
好好看看书 请教下明白的人在接。

7。5KW没必要用星角

网友E:
自己先买些书看看,再做几个实验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指教!!!!!!!

网友F:
我15KW的电机都直接用空开!!别笑我哦!因为麻烦嘛!而且节约材料啊!!!!!!!!!!!!!!!!!!!!!!!!!!!!

网友G:
同意5楼的看法。

网友H:
给你图纸自己琢摸吧

网友H:
当按下启动按钮A时接触器吸合,接触器的主触头及辅助触头A、B均接通,控制电路通过辅助触头A形成回路,保证启动按钮A松开后,控制回路继续导通,接触器一直吸合工作;指示灯通过辅助触头B通电变亮;电机通过空开、接触器、热过载继电器形成通路开始工作。
   按停止按钮B,控制回路切断,接触器短开,电机停止工作

网友I:
求教
星三角起动的电机,在电机内部没起动以前是怎么接的??
三角还是星形还是每相单独??

楼主:
好难啊
这辈子是学不会了

网友J:
7.5电机用星角那不是浪费嘛~!钱多也不是这样的啊~~~

网友K:
星启动,三角形运行;

网友L:
引用 网友F:
我15KW的电机都直接用空开!!别笑我哦!因为麻烦嘛!而且节约材料啊!!!!!!!!!!!!!!!!!!!!!!!!!!!!
你找死呀?怎么也得搞个直接启动呀!

网友M:
三项两百二无所谓的。。也可以星三角

网友N:
一个叫星星的人被别人揣了三脚,启动是星星的哥哥,你说启动该怎么做?

网友K:
提供的能源允许就可以直接启动。星三角就是电机的三个绕组接线方式不同。星指三个绕组首端接电源,尾端连接成共电压。三角接法是指三个绕组按U2-V1-V2-W1-W2-U1成共电压端。而U1,V1,W1接电源(三相)。在转换的过程中加入延时,让电机先在星形过程中启动,此时启动电流是三角形启动或直接启动的1/3.在电机运转速度接近同步转速时切换为三角开形运行。

网友O:
7.5KW用不着星三接法。
你到附近的新华书店,看一下电工或PLC简单书籍,上面一般都有。

网友P(2005-06-02):
14楼的图纸谢谢了

网友Q:
7.5的直接启动就行了
我单位的都是这样的

网友R:
我原来在一个水泵公司,18.5的也有用直接启动的,7.5用星三角完全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