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21):
请问中间继电器和控制继电器的区别在哪呢?  能举例子吗?

网友A:
有“控制继电器”吗?

网友B:
是指固态吗?

楼主:
我也不清楚,所以问大家, 昨天在施耐得的产品目录里看到控制继电器.

网友C:
中间继电器是在控制系统中,按制继电器满足不了按制回路中的触点数,只能加中间继电器.它的作用是起中间过渡作用.按制继电器是起各种不同的作用,如电压,电流,时间,压力,过流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