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求助

楼主(2005-04-21):
我们用的是S7-300,系统重新启动时(由STOP---RUN),所有的输出全部刷新一遍(全为1),结果造成开关跳闸,请问怎么设置可以在启动时,使输出为0,是不是在
CH—DO里把‘ENABLE SUBSTITUTION’置为‘1’,‘SUBSITITUTION value’置为‘0’???

      还有什么叫‘WATCHDOG’,是不是用来触发OB3X运行的

网友A:
检查一下输出模块的硬件参数设置。SIMATIC 300 STATION》》HARDWARE 双击》》双击输出模块》》查看OUTPUTS窗口

楼主:
可是HARDWARE里只有地址设置,没有关于缓存刷新的选项,
      我个人认为是系统启动时刷新PIQ时有问题,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