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5-04-21):
FANUC 0-MD  加工中心αC主轴电机加工过程中突然停转(偶尔出现),无任何报警号出现,刀具仍在移动加工,致使刀具断裂,经查外部信号正常,梯图合理,不知为何故障?是否参数有设置不当的,比如主轴扭矩等有无影响(参数引起的是否应引起报警).

网友A:
估计与安全联锁有关系,有可能的情况是:
1、在自动的情况下,安全信息或其它外部信号(安全或其它急停)触发一下,系统进入保护状态:主轴停转、进给保持。
2、这个信号马上恢复正常,一般的情况是再按一次cycle start,系统将会重新启动主轴,进给。
3、如果PLC程序中对此处理不好的话,会出现主轴不转,但进给又启动了。就会出现主轴不转进给的情况,搞坏刀具或工件。
4、检查一下相关回路的开关,是否有接触不良现象。

网友B:
谢谢 ylsw 的回答,好久不见阿苏了,大师出手就是不凡。

楼主:
楼上大师分析的非常有道理,敬佩!
我也曾做过多方面的努力,为分析故障原因,
1 修改梯图,主轴停转后进给停止(目的已达到)
2 分析梯图解决主轴在负荷非常小(切削量)的状况下停转,首先下手相关输入信号,做法是临时修改梯图,只是剔除影响主轴停转的相关输入信号,继续加工,出现结果是主轴依然会偶出现停转,反而上面第一项所做的进给中停也失去了作用
请大师指点主轴停转原因.

网友C:
可以尝试电机停转的时候,跟踪PMC里没有收到相关的状态信号。
如果有,基本是T图处理得不够好。
如果没有,αC主轴电机是无反馈的,不排除放大器内部有不稳定因素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