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21):
我们在工作中采用异步电动机拖动水泵来保证压力的恒定。电动机采用变频调速,同时
变频器通过PID的采样信号,来自动调节电动机的出力,从而保证压力的恒定。PID采样信号来自于压力变送器提供的毫安信号。采用的变频器型号是安川 Varispeed  F7,变频器输出功率为110KW。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PID控制之中我们设定目标值也就是母管压力为4.7MPa,但是现在
输出的压力信号却只有4.3MPa。一开始考虑到是设定的目标值过低,提高设定值,但是
信号仍然在4.3MPa左右波动,无法到达4.7MPa。又考虑到是否是输出的最高频率过低,这样设定目标值也就无法达到要求,进行调整仍然不行。又考虑是否是变频器输出功率不足,导致电机出力不够,但是这方面也不是。
现在怀疑是不是设定的目标值无法成功,或者是其他方面的原因,恳求帮助!!

网友A:
怎么没人顶啊,当压力到达4.3MP时,电机的频率是多少啊,如果是50HZ的话,就是说电机已经尽了最大的力了,没有好办法,只有更换大一点的水泵。

网友B:
首先看压力在4.3MP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是多少啊,如果是输出频率已经最大的话,就是说电机已经尽了最大的力了,只有更换大一点的水泵。
如果输出频率不是最大的话,可能是压力控制器打在手动状态。
或者,变频器的参数没设对:变频器应设为REMOTE。

网友C(2008-12-01):
可能是PID没有调整好,如果你不是老板的话花,多花一点钱,最有较的法加一个RKC900控制仪,一切多好了.

网友D:
有可能是你的积分时间调得太高了~~
加我QQ:191449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