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21):
我有三台富士变频器参数被锁定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F00  设定为0,就可以改变数据了。

楼主:
我说的是除了运行和停止有反应,其他的按键都没有反应。

楼主:
可不可以给外一份富士变频器的参数表啊?谢谢!

网友B(2005-05-22):
[原创]
富士什么型号D变频器?

网友C:
我记得不是好清楚了。有个参数可以锁住键,实际是定义了一个端子开路时锁键盘,只要把该端子同COM端接通就可以解锁,再把该参数修改为0.具体能数号和定义具体端子记不清了,你可以找本说明书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