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21):
我的315-2dp无法运行 ,将所有程序down到mmc卡后将sw拨至run 后sf灯就亮了,在crt上显示system stop

网友A:
程序有没有问题????

网友B:
会不会是mmc卡被锁住了,程序太大的缘故

网友C:
你在硬件组态的时候可能出现一点错误,比如可能将315 2DP的版本选择错误了,这样在你下载完程序后,就会出现SF灯亮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