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21):
我要用motoman机器人了,可是我只从书上看到过机器人,不知道面对真家伙该如何下手。麻烦各位高人告诉我,一个新机器人拿来,解开包装之后一般来说要做哪些工作?motoman机器人应用时都需要注意些什么?谢谢!

网友A:
检查运输姿态是否正确,检查附件,接线,校各轴零点,BASE,TOOL,TCP。。。

楼主:
谢谢Karl大侠的热心回复!我还想问您个问题,就是怎么进行机器人末端姿态的标定,一般采用什么方法?还有,您说的TCP是什么意思?请您赐教,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B:
机器人每个轴都有个用来标定零点的刻度,对齐后在系统设置里做update.
TCP:tool center point,工具中心点,一般机器人系统里参照按照这个点来平移,或是姿态旋转。系统默认的TCP应该在六轴法兰的中心点。

网友C:
正好用上

楼主:
谢谢yx77adong大侠的热心回复!我还想问问,当我们给机器人发送指令让它的关节旋转的时候,机器人各关节实际转动的角度一般情况下与期望角度是有差别的,对吗?那么机器人实际转过的角度您是怎么测量得到的呢?一般都有什么方法?用计算机视觉的方法好不好?请您赐教,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B:
机器人各关节实际转动的角度一般情况下与期望角度是有差别的,对吗?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如果实际转动的角度和设定的角度不一样,机器人靠什么精确定位?
机器人转多少角度,你设定好就是了,一般有这样的指令,但是具体实际转过的角度和设定的角度差距有多大,取决于机器人的精度,一般机器人的重复定位精度应该在0。5mm.

楼主:
谢谢yx77adong大侠的热心回复!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发指令让机器人的手腕的三个关节都转动10度,那么手腕三关节实际上确实也转动了10度吗?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一般是就认为它转过了10度,还是要测出它实际转动的角度再进行误差补偿呢?请问大侠是怎么处理的,您是怎样保证使机器人达到任务的精度要求的呢?

网友B:
10度就是10度,机器人手臂伺服电机系统自身就是个闭环系统。任何控制系统都是有系统误差的。如果你要求专10度,精度在0.000001度,机器人肯定做不到,如果要求精度在0.1度,机器人就可以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