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

楼主(2005-04-21):
简单问题请教:
      三菱FX1S-14MRS输出可否全接交流或直流呢?手册上COM0对应Y0,COM1对应Y1,接交流。COM2对应Y2、Y3、Y4、Y5接直流。

网友A:
我以为MR应该是继电器输出吧,那只要是回路独立,就可以不同的电压输出

网友B:
单独的公共端上接交直流都可以;
COM2对应Y2、Y3、Y4、Y5也可以接交流,但4个输出点接的必须是同一相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