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21):
一台仪器原来是手动控制的,当给信号线提供不同电压时,仪器执行不同的动作,现在想通过电脑串口+软件(VB开发)来控制仪器,请教如何实现,是否要用到数模转换电路?什么型号的芯片可以实现这个功能,最好说的详细一点,不胜感激!

网友A:
什么电压等级?
要是不涉及到驱动的话
要稳定安全的系统(价格高点):vb+单片机+da,vb专注通讯上的事情
要是比较不安全点:vb+(RC),串行硬件接口,vb软件部分比较熟悉

楼主:
0V
0.75V
1.15V
1.45V
2.75V
5V
比较不安全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串口

给点思路吧,尽量少用硬件,最好不用什么单片机之类的,希望就用PC控制,然后加少量的外围电路就可以实现!
我要思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