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21):
一台仪器原来是手动控制的,当给信号线提供不同电压时,仪器执行不同的动作,现在想通过电脑串口+软件(VB开发)来控制仪器,请教如何实现,是否要用到数模转换电路?什么型号的芯片可以实现这个功能,最好说的详细一点,不胜感激!

网友A:
好象有难度

网友B:
我想是要用到一个转换电路

网友C:
你如果对单片机知之甚少,那就难了。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单片机应用例子,一片89c51,一片DAC0832为核心,加点接口电路,再用VB开发一个软件调试就差不多了,不过说着容易,需要花费你好多时间。

网友D:
各找一片或2隻泓格或研華.....一類的AD &DA IPC或是版卡,附通訊命令,VB自己寫!

网友E:
可否用数字电位器,价不高(几元钱),可用串或并口控制,有例子,有线路,有程序,太美好了。
见下网页:
http://www.icbase.com/HotIC/html/PP-2412-03cn.htm
http://www.icbase.com/HotIC/html/PP-2407-11cn.htm

网友F:
5楼跟8楼其实都是一回事情.

网友G(2005-08-17):
2051就可实现.

网友H:
不好意思,我也是个菜鸟

网友I:
用电脑的话一般要用到数模转换电路

网友J:
买个模数转换卡就行了,不过你要用电脑控制吗?太浪费了吧,如果用单片机就麻烦点

网友K:
应该可以买到现有的板子
A/D ADC0809
D/A
应该还应带一串口通讯接口max232

网友L(2008-09-21):
向您隆重推荐新产品鍵控数字电位器TCF604
传统的电位器本质上是一种可调电阻器,要得到可调电位需要进行变换。鍵控数字电位器TCF604是一种采用按鍵或输入脉宽时间控制输出电压幅值的新型电位器,是真正意义上的电位器。在许多应用场合都可以取代传统的模拟电位器和数字电位器。它主要应用在需要用按鍵控制电压给定值场合。与用模拟电位器产生给定电压值相比,它既可避免电位器的磨损又可方便地采用遥控技术。与数字电位器相比,它无需外接脉冲源或采用计算机串口编程。它有四路独立的输入输出通道,其中两路为输出电压与按鍵按下时间成线型关係,另两路可选择线型输出关係或指数型输出关係。它的分辨率达0.1% ,滿量程输出电压速度(相当于数字电位器输入的脉冲频率)可调(2秒—66秒,32级)。输出初始电压值可选择记忆方式或模拟给定方式,给定值范围为0—滿度。它输出采用脉宽调制模式(PWM)。它功能全面,通用性强,外围电路简单,无需调试,无需编程,价格便宜,可大大缩短产品开发周期。登陆网站http://szfqdz.com  可下载详细资料申请免费芯片。咨询电话;15070623328

网友M:
没有结果啊

网友N:
楼主,你狠的,和PLC就没啥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