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21):
一台仪器原来是手动控制的,当给信号线提供不同电压时,仪器执行不同的动作,现在想通过电脑串口+软件(VB开发)来控制仪器,请教如何实现,是否要用到数模转换电路?什么型号的芯片可以实现这个功能,最好说的详细一点,不胜感激!

网友A:
如果你手动控制的时候是用开关量选择信号线的电压的你可以选用我的控制板:http://ekong.zj.com

如果你用摸拟控制的可以用AT89C2051静悄悄MAX517就可以了!

网友B:
在单片机的按键中,有些板子的确是AD口做按键用,好处是一个口脚扩展若干按键。很多带有AD转换的单片机都可以实现这种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手动控制的时候是用开关量选择信号线的电压的你可以选用我的控制板:http://ekong.zj.com

如果你用摸拟控制的可以用AT89C2051静悄悄MAX517就可以了!
多谢了,我再找找资料看看!